[有问必答] 外部SRAM做为emwin的空间问题

楼主(2015-05-19):
我用”armfly-v2v3开发板裸机STemWin5.20“例程点亮了一个5寸屏和7寸屏,现在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当使用内部的ram作为emwin空间时正常,当使用外部的SRAM作为emwin空间时,
每次重新上电或者按复位键,会出现卡死在GUI_Init()里面的现象,多按复位两次又恢复正常,正常之后再按复位又卡死在GUI_Init(),GUI_X_Config里面的配置程序如下,

void GUI_X_Config(void)
{
    #if 0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else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    GUI_ALLOC_AssignMemory((U32 *)0x68000000, 1024*1024);
//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static U32 *aMemory ;
    aMemory = (U32 *)0x68000000;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1024*1024));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endif
}

网友:
V2,V3板子使用外部SRAM做emWin动态内存还没有调试过,后面有时间我调试下,现在我手头已经没有V2,V3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V3板子使用外部SRAM做emWin动态内存还没有调试过,后面有时间我调试下,现在我手头已经没有V2,V3板子了。

现在这个板是我对着V3板子自己动手画的,我有V5的开发板,对了半天也没发现用外部SRAM做emwin的空间和V5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网上查了下,也没发现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
弄了好多天,问题终于解决了。由于SRAM和LCD都是挂载在FSMC上面的,所以要注意初始化时序的问题,我现在在初始化SRAM之前,先讲RA8875的RST脚拉低,让8875不处于工作状态,等SRAM初始化完成之后,在讲8875的RST脚拉高,在进行LCD的初始化,这样开机上电就不会出现卡死在GUI_Init()的现象了,现在每次上电都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了好多天,问题终于解决了。由于SRAM和LCD都是挂载在FSMC上面的,所以要注意初始化时序的问题,我现在在初始化SRAM之前,先讲RA8875的RST脚拉低,让8875不处于工作状态,等SRAM初始化完成之后,在讲8875的RST脚拉高,在进行LCD的初始化,这样开机上电就不会出现卡死在GUI_Init( ..

 你的RST引脚是接在STM32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了好多天,问题终于解决了。由于SRAM和LCD都是挂载在FSMC上面的,所以要注意初始化时序的问题,我现在在初始化SRAM之前,先讲RA8875的RST脚拉低,让8875不处于工作状态,等SRAM初始化完成之后,在讲8875的RST脚拉高,在进行LCD的初始化,这样开机上电就不会出现卡死在GUI_Init( ..

只能拉RA8875的RST脚么? 有没有别的脚可以拉?

因为FSMC上可能还接别的设备呢

楼主(2015-06-25):
引用 网友A:
 你的RST引脚是接在STM32上面的?

是的,我直接用个IO口控制这个复位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直接用个IO口控制这个复位脚了。

明白了,谢谢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拉RA8875的RST脚么? 有没有别的脚可以拉?

因为FSMC上可能还接别的设备呢

网友:
拉8875的RST脚只是让8875不工作而已,FSMC还是照常工作啊,不会影响FSMC上别的设备的使用。别的方法我就没试过了。

网友(2015-08-25):
引用 网友B:
拉8875的RST脚只是让8875不工作而已,FSMC还是照常工作啊,不会影响FSMC上别的设备的使用。别的方法我就没试过了。

理论上,拉高RA8875的片选(即禁止),应该就不会影响SRAM的初始化的哦。。。

大多数情况下,RA8875的RST和stm32的RST是接在一起的。 你的这个方法比较奇怪。

网友(2015-10-04):
引用 网友B:
拉8875的RST脚只是让8875不工作而已,FSMC还是照常工作啊,不会影响FSMC上别的设备的使用。别的方法我就没试过了。

8875的RST脚一直是一个IO口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