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单显示进度条,而不需要百分比,求助?

楼主(2015-05-19):
RT,看了API列表,是没有的。

楼主:
用于显示加载的进度,很细,没字更好看。

网友:
默认不设置进度条的时候是显示百分比,如果设置了在进度条显示文本就不显示百分比了,可以将文本显示成空格能实现楼主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不设置进度条的时候是显示百分比,如果设置了在进度条显示文本就不显示百分比了,可以将文本显示成空格能实现楼主的效果。

谢谢,领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