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VS2013跑模拟器时,VS2013用的GBK编码?

楼主(2015-05-20):
虽然可以打开UTF-8源文件,但仿真时字符串显示的是GBK码。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设置UTF-8解码,但显示的是GB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设置UTF-8解码,但显示的是GBK?

是的,你通常用GB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通常用GBK吗?

我们的60期教程里面倒是有一个在模拟器上做的UTF-8的编码汉字的显示,就是做的有些复杂了,后面我试试简单的方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