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9+FATFS+NAND-FLASH+USB+SD卡

楼主(2015-05-20):
求一个429+FATFS+NAND-FLASH+USB+SD卡的例程,我修改407的那个文件管理USB、fatfs、sd卡的例程好像不行啊

网友:
一个个功能添加,这样保险点。

楼主:
fatfs管理nand-flash 创建目录就出现FR_NOT_READY 然后卡死

_MAX_SS是不是就是设置成51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tfs管理nand-flash 创建目录就出现FR_NOT_READY 然后卡死

_MAX_SS是不是就是设置成512的

是512.

楼主:
那nand-flash需要先用f_mkfs格式化么?  我扇区读写函数都写好了  可用的  但是就是显示FR_NOT_READY  错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nand-flash需要先用f_mkfs格式化么?  我扇区读写函数都写好了  可用的  但是就是显示FR_NOT_READY  错误 。。。。

需要的。格式化一下。

楼主:
谢谢 指教~ 我试试啊

楼主:
格式化f_mkfs("1:",0,0);  就出现 FR_NOT_ENABLED错误, 调用其他函数,比如f_mkdir  也出现FR_NOT_ENABLED。。。。这是文件系统驱动的问题?

网友:
fatfs格式化nand一直没成功过

网友(2015-07-08):
407和429的nandflash驱动部分是一样吗?应该区别不大吧?

网友:
应该是数据总线接口名字换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数据总线接口名字换了下

看到论坛里面有个帖子说nandflash和lcd控制器同时使用,nandflash操作会对lcd刷屏有影响,请问你遇到了没?

网友:
没同时使用过, 这个问版主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