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触摸屏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2015-05-21):
一个4.3寸的触摸屏,RA8875驱动芯片,用内部基准,读取4个点的AD值,这个触摸屏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问题坚决了,这个 寄存器 REG[70h] Touch Panel Control Register 0 (TPCR0)  中的ADC取样时间太小 了,加大就好了。

楼主:
这样的算正常了吧   TOUCH_SCAN();    这个函数1ms调用太短了,改成10ms调用一次

楼主:
我吧触摸屏接口的YP,YN脚搞反了,校准后,实际触摸效果是Y轴反了,要怎么修改才能正常啊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是否能够帮到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