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ISR 传递消息到任务中,任务不是每次都能接收到

楼主(2015-05-21):
我最近用UCOSIII,想从定时器中断传递消息到一个任务中,但发现任务有时候能接受到消息,有时不能。
我试过使用 信号量,队列,任务内队列。都有这种情况。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过没?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你可以参考UCOS-II源码里面滴答定时器里面的函数,里面就是通过信号量消息来同步滴答定时器任务的执行。

楼主:
嗯,找到问题了,
我想用消息传递个结构体指针到任务,之前把结构体定义在中断里面。现在把它放在中断外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