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GPS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5-05-23):
原理图上GPS的型号是GPS-1315,资料里面的型号是,VK1513,VK1513u6,应该是什么型号?

网友A:
通过旺旺问下我们的售后,看看是怎么回事,GPS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B(2021-10-20):
引用 网友A:
通过旺旺问下我们的售后,看看是怎么回事,GPS我还没有用过。

硬汉大哥,你们有没GPS数据解析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