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问题解答] emWIN运行GUI_Init就进入HARDDEFAULT_HANDLE里,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5-05-23):
工程见附件,LCD驱动可以正常显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在初始化emWin之前,CRC是不是没有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有使能的,运行后屏幕会亮,然后就进中断里了

楼主:
对于LCD与GUI的接口,是不是就那四个函数:写一个数据,读一个数据,写多个数据,读多个数据?

内容来自[短消息]

楼主:
可以执行GUI_Init();了,不过运行Demo运行到某一画面就进入HARDDEFAULT_HANDLE,知道什么原因吗

内容来自[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执行GUI_Init();了,不过运行Demo运行到某一画面就进入HARDDEFAULT_HANDLE,知道什么原因吗

内容来自[短消息]

跑第一个界面有问题没

楼主:
没有问题,就是跑到,算是第三个吧,右下角那个框框标着3.0/7,就不运行了,调试发现进了HARDEFAULT_HANDLE()了

内容来自[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就是跑到,算是第三个吧,右下角那个框框标着3.0/7,就不运行了,调试发现进了HARDEFAULT_HANDLE()了

内容来自[短消息]

动态内存小了,有些界面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第一个界面有问题没

额。。。现在可以完整的运行一遍,然后第二遍的时候又在老地方进入中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现在可以完整的运行一遍,然后第二遍的时候又在老地方进入中断了

你跑的是那个界面,发个照片,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的是那个界面,发个照片,我看下。
OK,完整运行了两遍后,就卡在第二张图片那里了,动态内存怎么改,是 GUI_NUMBYTES  1024*50 吗,

网友:
在GUIDemo.h文件里面可以修改演示那些界面。你的动态内存还是小,我测试2MB的emWin动态内存,有些界面还是无法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UIDemo.h文件里面可以修改演示那些界面。你的动态内存还是小,我测试2MB的emWin动态内存,有些界面还是无法演示。

不过能完整运行两遍,第三遍才卡在那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能完整运行两遍,第三遍才卡在那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不行你把这个界面的显示注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不行你把这个界面的显示注释掉。

OK,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谢谢你
你好,有个关于图片的问题想问你一下,第一张是原始图片,第二张是显示出来的图片,我有转化成BMP格式的,你知道第二张显示那样的原因吗

原始的图片

原始的图片

我屏幕显示出来的图片

我屏幕显示出来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个关于图片的问题想问你一下,第一张是原始图片,第二张是显示出来的图片,我有转化成BMP格式的,你知道第二张显示那样的原因吗

你这个图片是直接从SD卡读取显示的吗。如果是的话,把你的SD卡驱动文件上传上来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片是直接从SD卡读取显示的吗。如果是的话,把你的SD卡驱动文件上传上来我看下。

不是的,我是直接添加c文件,然后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我是直接添加c文件,然后调用的

用模拟器显示是正常的,用显示屏显示就那样了,用的显示屏理论上可以显示26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模拟器显示是正常的,用显示屏显示就那样了,用的显示屏理论上可以显示262K
请问为什么你结构里是
    [li]  GUI_DRAW_BMP444_12[/li][li]你不是生成的是RGB565的吗[/l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你结构里是[li]  GUI_DRAW_BMP444_12[/li][li]你不是生成的是RGB565的吗[/li]

选择错了,你的显示屏不是16位色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错了,你的显示屏不是16位色的吗

是16位的,RGB565,RGBM565都试过了,两个显示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6位的,RGB565,RGBM565都试过了,两个显示效果一样

我看下你转换好的图片.C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6位的,RGB565,RGBM565都试过了,两个显示效果一样

你的屏尺寸是多大的,选个跟你屏一样的尺寸的图片,用565格式测下

楼主:
好的

内容来自[短消息]

楼主:
这是我转化后的c文件,那张图片是原图片,我的步骤是  用画图工具打开原图片,然后把图片大小的x像素点改为360,然后另存为bmp格式,接着用bmpcvt软件转化,先按image转化为像素点为565的,然后保存为c文件,同样选择565的,我用模拟器显示是正常的,你可以用我的那个c文件显示试试看,或许是我显示屏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屏尺寸是多大的,选个跟你屏一样的尺寸的图片,用565格式测下

我知道原因了,是屏的初始化程序有问题,刚开始学这个,太多不懂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错了,你的显示屏不是16位色的吗

大哥3Q了,是屏幕初始化有问题,解决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