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请问怎么在对话框/框架窗口控件上显示波形

楼主(2015-05-24):
用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创建了一个对话框后由于没有波形控件 想在对话框上显示GUI_DrawGraph(adzhi,200,0,0);画出的波形 但是显示不了 为什么 请问怎样才能显示。资源列表如下: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Caption",           0,                       0,  0,  320,240,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0,          84, 70, 98, 48, 0,0},
    { SLIDER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SLIDER0,          42, 170,225,29, 0,0}
};

网友:
把波形控件也添加到资源列表里面。就是你创建的这个列表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波形控件也添加到资源列表里面。就是你创建的这个列表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用的3.90的没有波形控件啊~~~我意思就是不用波形控件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3.90的没有波形控件啊~~~我意思就是不用波形控件怎么办~~

没有波形控件的话,可以在对话框的WM_PAINT消息里面使用2D函数绘制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波形控件的话,可以在对话框的WM_PAINT消息里面使用2D函数绘制曲线。

可以画出来了~~但是如果改变波形的话怎么办呢 直接在主程序里改变波形数组的值好像不行啊~~还是显示原来的曲线不变

网友:
周期性地重绘窗口

网友:
ucgui3.90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定时器功能,你可以定时让你的对话框无效,从而可以使其调用WM_PAINT消息。

网友(2017-09-12):
引用 网友A:

ucgui3.90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定时器功能,你可以定时让你的对话框无效,从而可以使其调用WM_PAINT消息。
硬汉:
我先将2D画填充波形的部分放在WM_PAINT消息里,实际每次重绘会把之前的都覆盖掉。

然后改为在定时器里实现2D画图,显示是正常的,

但是放在实际产品上,每当顶部文本框内容出现更新时,就把之前绘制的一部分清空了,试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查看下影响2D绘图区域的文本框的范围,就设置了黄色背景色,结果就对下面没有影响了,具体为什么不明白,不过至少可以使用了。

网友D(2021-08-30):
大佬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源代码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源代码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教程的Graph章节就是。

【安富莱】全新65章2076页史诗级emWin教程发布,5年的实战经验全奉献,本次教程突出实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83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