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有關 V5板 是否有更大的觸碰顯示器

楼主(2015-05-25):
想請問 V5板 是否有更大的觸碰顯示器
目前是買7吋的版本,但是覺得還不夠大

有10至15吋的版本嗎?  想請問有這麼大的嗎?  價錢大約多少?

謝謝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哦,我们用的RA8875仅能支持到800*480分辨率。用F429的话,现在可以到1024*768分辨率了。用F429的LTDC外接个VGA的DAC就行。然后再接个VGA接口的显示器就不错。

楼主:
可是版主  你這樣接到顯示器 沒有觸碰的功能 可能要另外接滑鼠....

有沒有像平板電腦的大小 且 有觸碰功能的?

簡單說就V5版本的放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版主  你這樣接到顯示器 沒有觸碰的功能 可能要另外接滑鼠....

有沒有像平板電腦的大小 且 有觸碰功能的?

簡單說就V5版本的放大版

网友:
有道理,把这点给忘记了。
比较大点的显示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