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界面为什么会自动重启

楼主(2015-05-25):
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GUI_TOUCH_Exec();     GUI_Exec();。。。定时中断10ms一次。。。定时器单独测试是好用的 可是为什么加入那两个GUI函数后,界面显示完后马上就又自动刷新重新显示,无限循环。。定时器中断代码如下: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_DINT();
   GUI_TOUCH_Exec();      //调用UCGUI TOUCH相关函数
   Delay(10000);
   GUI_Exec();
  TACCR0 += 328;                          // Add Offset to TACCR0
  _EINT();
}

网友:
去掉Delay(10000);  把GUI_Exec();放到主程序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Delay(10000);  把GUI_Exec();放到主程序里试试

好像不行哦~~~其实我不动为什么要在GUI_TOUCH_Exec();后面加那么长的延时

网友:
我们的60期emWin配套例子有裸机的,你可以参考下,中断里面执行调用GUI_TOUCH_Exec();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行哦~~~其实我不动为什么要在GUI_TOUCH_Exec();后面加那么长的延时

你那个是430吧,显示速度快不快?速度太慢的话就能看到刷屏的过程。 另外那个延时没有什么用处,定时器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好了 比如定时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60期emWin配套例子有裸机的,你可以参考下,中断里面执行调用GUI_TOUCH_Exec();就行。

谢谢 解决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430吧,显示速度快不快?速度太慢的话就能看到刷屏的过程。 另外那个延时没有什么用处,定时器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好了 比如定时20ms

比较慢~~~所以用它波形控件好纠结~~~每显示一点波就要刷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