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点编辑框出来个软键盘效果

楼主(2015-05-26):
现在我要输入数据 可以随时修改数据 想做一个编辑框点击一下就出来个软健盘 请问这样的一个效果有谁做过 可以否给个例程我学习下

网友:
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
case ID_EDIT_PARACFG_DGSZJ: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ParaCfgWinMoveY=WindowMoveForKeyBoard(hWin,ID_EDIT_PARACFG_DGSZJ,280);
                            GUI_CreateKeyBaord(hWin,0,200,ParaCfgWinMoveY,1);
MyKey.ToWhomID=ID_EDIT_PARACFG_DGSZJ;
                        break;
                    }
                break;

①在创建键盘之前先确认输入框位置,如果被键盘覆盖,则需要将client区域上移(我的键盘是建立在屏幕最下方的)。②键盘可以回传一个自定义消息,在消息里添加值(EDIT_AddKey(hEdit[3],MyKey.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