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d卡 wifi

楼主(2015-05-26):
sd卡和wifi同时使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v5的wifi例程在哪个文件夹啊

网友:
在裸机例子高级篇里面。我们的是串口转WIFI,用的ESP82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裸机例子高级篇里面。我们的是串口转WIFI,用的ESP8266。

咱的用户手册里说的  wifi 和sd卡因为只有一个sdio口  不能同时使用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还有网口有DM9000和 DM9161 这两个打算使用一种   请问推荐使用哪个较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的用户手册里说的  wifi 和sd卡因为只有一个sdio口  不能同时使用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这个解决不了的,公用是不行的。只能采取不同的接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