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按钮名或文本内容在切换界面不显示的问题?
超越昨天

楼主(2015-05-27):
各位高手: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void PaintDialog_angct(WM_MESSAGE * pMsg)函数里,我会通过一个变量的内容,来判断一些按钮显示的内容。现在就是偶尔在进入这个界面时,按钮的内容不显示。后来我把GUI的动态内存放大#define GUI_ALLOC_SIZE            32000 ,效果好很多,但没有根除。所以请高手知道问题所在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估计是这个函数有问题,方便的话,可否贴些内容看看。
void PaintDialog_angct(WM_MESSAGE * pMsg)

网友:
估计是你那个变量是全局的吧?没做好临界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这个函数有问题,方便的话,可否贴些内容看看。
void PaintDialog_angct(WM_MESSAGE * pMsg)

   if(Work.MSign)
        {
      BUTTON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Counter-Clockwise");
     }
   else
     {
      BUTTON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Clockwise");
     }
请教临界访问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Work.MSign)
        {
      BUTTON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Counter-Clockwise");
     }
.......

这个是在WM_PAINT消息里面调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这个函数有问题,方便的话,可否贴些内容看看。
void PaintDialog_angct(WM_MESSAGE * pMsg)

对,是在PaintDialog函数里调用的,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是在PaintDialog函数里调用的,请指教。

由于WM_PAINT消息在很多时候是没有调用的,所以有时候不刷新。WM_PAINT只适合放入一些2D画图,和一些无需刷新的字符。

有2个办法:
办法1: 请把BUTTON_SetText放在更改work.msign的函数中去。WM_PAINT中不要放控件函数。因为控件的函数会自动刷新界面,

方法2: 调用settext的函数后,用个invalidate类的函数,强制刷新界面(注意不能用WM_Paint()函数)。这个效果一般不好,会看到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WM_PAINT消息在很多时候是没有调用的,所以有时候不刷新。WM_PAINT只适合放入一些2D画图,和一些无需刷新的字符。

有2个办法:
办法1: 请把BUTTON_SetText放在更改work.msign的函数中去。WM_PAINT中不要放控件函数。因为控件的函数会自动刷新界面,

网友:
高手,我是在创建这个界面的时候让按扭根据work.msign显示不同的内容。不是在更改work.msign的时候。所以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我是在创建这个界面的时候让按扭根据work.msign显示不同的内容。不是在更改work.msign的时候。所以请指教。

你的思路还没有转换过来。。。
你转换work.msign的时候就可以使用button_settext函数。 界面刷新是自动的。

如果放在WM_PAINT中,反而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思路还没有转换过来。。。
你转换work.msign的时候就可以使用button_settext函数。 界面刷新是自动的。

如果放在WM_PAINT中,反而不行的。

网友:
请问刚上电显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还没改变work.msign的时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