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dm9000和dm9161选择

楼主(2015-05-27):
用户手册里说的  wifi 和sd卡因为只有一个sdio口  不能同时使用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还有网口有DM9000和 DM9161 这两个打算使用一种   请问推荐使用哪个较好?谢谢

网友:
1. 这个解决不了的,只能采用不同的接口去实现。
2. 这两个用那个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个解决不了的,只能采用不同的接口去实现。
2. 这两个用那个都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