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控件的滚动条宽度设置

楼主(2015-05-28):
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hScrollbar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SCROLLBAR_CF_VERTICAL);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bar,18);

网友(2016-03-30):
楼主  我测试过  还是不可以啊  界面使用guibulider生成的
  程序:
   LISTVIEW_SetAutoScrollH(hItem, 1);
    LISTVIEW_SetAutoScrollV(hItem, 1);
    hScrollbar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WM_GetDialogItem(hItem,GUI_ID_LISTVIEW0),SCROLLBAR_CF_VERTICAL);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bar,108);

都写了108了  还是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测试过  还是不可以啊  界面使用guibulider生成的
  程序:
   LISTVIEW_SetAutoScrollH(hItem, 1);
    LISTVIEW_SetAutoScrollV(hItem, 1);
hScrollbar = SCROLLBAR_Cr ..

这两个函数注释掉:
   LISTVIEW_SetAutoScrollH(hItem, 1);
    LISTVIEW_SetAutoScrollV(hItem,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函数注释掉:
   LISTVIEW_SetAutoScrollH(hItem, 1);
LISTVIEW_SetAutoScrollV(hItem, 1);

屏蔽以后  连滚动条都没了、、、、、

程序: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200, "NAM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200, "MON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200, "TIM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150, "INFO",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SetGridVis(hItem, 1);

    LISTVIEW_SetRowHeight(hItem, 70);
    LISTVIEW_SetHeaderHeight(hItem, 70);
      LISTVIEW_SetRBorder(hItem,100);
//      LISTVIEW_SetAutoScrollH(hItem, 1);
//    LISTVIEW_SetAutoScrollV(hItem, 1);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Table_1); i++)
    {
    LISTVIEW_AddRow(hItem, _aTable_1);

  }

      hScrollbar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WM_GetDialogItem(hItem,GUI_ID_LISTVIEW0),SCROLLBAR_CF_VERTICAL);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bar,30);

屏幕是800X480的  使用的是横屏

楼主:
hScrollbar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WM_GetDialogItem(hItem,GUI_ID_LISTVIEW0),SCROLLBAR_CF_VERTICAL);
这个里面的参数错了,不是hItem,hItem已经是listview的句柄了,将其改成hWin就行,你程序有定义这个变量吧
就是pMsg->hWin.

或者将(WM_GetDialogItem(hItem,GUI_ID_LISTVIEW0), 换成
hScrollbar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  SCROLLBAR_CF_VERTICAL);

网友(2016-09-23):
引用 网友B:
hScrollbar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WM_GetDialogItem(hItem,GUI_ID_LISTVIEW0),SCROLLBAR_CF_VERTICAL);
这个里面的参数错了,不是hItem,hItem已经是listview的句柄了,将其改成hWin就行,你程序有定义这个变量吧
就是pMsg->hWin.

或者将(WM_GetDialogItem(hItem,GUI_I ..

eric,我想请教你,listview可以动态加载吗,比如我要显示数据,但是数据是从别的地方发过来的,只有接受到了数据我才显示,动态加载一行,这样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