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103的ADC2使用方式

楼主(2015-05-31):
有两个不同的电压采集,都是多通道。一组有4通道,需要采集频率10k;第二组也有4个通道,需要采集频率10hz。

想分别用ADC1和ADC2 实现。ADC1用规则组顺序转换+DMA没问题;但是ADC2没有DMA通道,如何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C3

ADC3已经被使用了。

主要是有些输入端口只能是ADC1或者2,没3的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C3已经被使用了。

主要是有些输入端口只能是ADC1或者2,没3的份。

ucos&emwin板块想找你做版主,有兴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emwin板块想找你做版主,有兴趣不。

好啊! 多谢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啊! 多谢认可!

网友:
已经设置好了,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有个初步思路,发现ADC有一种注入模式,含有4个独立的结果数据寄存器。

设定双ADC的独立模式,设定注入模式+扫描4通道,读取四个数据寄存器

准备试试后,再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