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ucgui波形控件如何改变显示波形的周期

楼主(2015-06-02):
如题 ucgui波形控件如何改变显示波形的周期和幅度 使它能像示波器那样对显示波形的幅度和周期进行调节从而可以更好的观察波形
我做了以下尝试都不行:
改变GRAPH_SCALE_Create()中最后一个参数的值只能改变一个标注到另一个的距离 而实际量层是不变的,如图

网友:
使用这个函数: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V, 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个函数: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V, 0.5);

这个函数我试过啊 虽然标尺的比例改变了但是波形好像没有影响啊 比如现在波形幅值是10,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V, 10);后显示的波形幅值就是100了,按我的理解波形应该还是10不变才能有那种放缩的效果啊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我试过啊 虽然标尺的比例改变了但是波形好像没有影响啊 比如现在波形幅值是10,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V, 10);后显示的波形幅值就是100了,按我的理解波形应该还是10不变才能有那种放缩的效果啊  求指教

不行的话,那就换一种思路,直接放缩好波形数据后再使用这个控件进行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那就换一种思路,直接放缩好波形数据后再使用这个控件进行显示。

这个也想过,,幅值是好调节的 GRAPH_DATA_YT_AddValue的参数乘以个比例系数就行。。但是T轴时间轴 也就是X轴好像没有办法调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想过,,幅值是好调节的 GRAPH_DATA_YT_AddValue的参数乘以个比例系数就行。。但是T轴时间轴 也就是X轴好像没有办法调节啊

这个可以通过控制采样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