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emwin经常卡死的问题

楼主(2015-06-03):
我经常会遇到用模拟器跑程序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下载到开发板上跑时就会卡死了,仿真看他卡死的地方都是在硬错误那里,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硬件错误的大部分原因是内存访问出问题,估计是你那里的变量设置有问题,这个需要你一点点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错误的大部分原因是内存访问出问题,估计是你那里的变量设置有问题,这个需要你一点点排查。

为什么变量设置错误会导致模拟可以实际运行却不行?能不能举个例子看看?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变量设置错误会导致模拟可以实际运行却不行?能不能举个例子看看?麻烦了

这个有些难度。。。

网友:
可否把工程代码发上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大体上确定是字体问题,字体的空间和emWin的空间有重叠。结果当然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变量设置错误会导致模拟可以实际运行却不行?能不能举个例子看看?麻烦了

这个可能与内存分配有关,你的PC内存这么大,模拟肯定没问题,下到你的硬件上,那肯定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