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发生偏屏(每个界面都可能发生)的原因要怎么偏查呢!!

楼主(2015-06-04):
有时候干脆对半显示

网友:
把分配给emWin用的内存增多试试,如果用ucos的话可以试试增多给gui任务的栈空间

网友:
如果现象很随机,那么极可能是堆栈设定的太小了。建议4k以上。
这个只能改*.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分配给emWin用的内存增多试试,如果用ucos的话可以试试增多给gui任务的栈空间

系统用的是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现象很随机,那么极可能是堆栈设定的太小了。建议4k以上。
这个只能改*.s文件。

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闪屏不,这修改了也没法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