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控件的文本输出问题

楼主(2015-06-04):
STemWin版本:V5.26
问题:
对于EDIT、BUTTON、MULTIEDIT控件均存在以下问题:
使用SetText方法(EDIT_SetText、BUTTON_SetText、MULITI_SetText)设置控件文本,当字符数小于4时显示不正确。
设置的文本,实际显示的文本
“1”                         “”                 // 单字符,实际输出空字符
“12”                       “22”             // 双字符,实际输出第2字符
“123”                     “22”             // 3字符,实际输出第2字符
“abc”                     “bb”             // 3字符,实际输出第2字符
“abcd”                   “abcd”         // 4字符以上,实际输出都正确

网友: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哦。。。检查一下变量和语法类错误。。。

另外在创建控件的时候,注意对齐方式,注意设定的控件尺寸大小。。。

楼主:
不仅显示如此,用GetText方法读取字符串值,与显示情况完全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显示如此,用GetText方法读取字符串值,与显示情况完全相同。

把你创建控件的资源列表贴出来,注意有一个参数是设定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创建控件的资源列表贴出来,注意有一个参数是设定长度的。

我运行的是segger.com上的范例程序Notepad,未做任何修改。这个程序显示一套键盘,照理按键(按钮)上应该显示“A”、“B”、“C”....等字母,可实际运行时,按键上都是空白,无文字。范例程序链接如下:https://www.segger.com/cms/admin ... KINNING_Notepad.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运行的是segger.com上的范例程序Notepad,未做任何修改。这个程序显示一套键盘,照理按键(按钮)上应该显示“A”、“B”、“C”....等字母,可实际运行时,按键上都是空白,无文字。范例程序链接如下:https://www.segger.com/cms/admin ... ile/emWin/samples/s ..

你这个问题,和开始的那个是同一问题吗?

有点糊涂了。 segger的范例程序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例程有点特别,它自己创建了字体,而不是emwin内部的通用字体。如果你要自己显示更多的东西,先用TEXT_SetFont()设定一下内部自带的字体,估计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和开始的那个是同一问题吗?

有点糊涂了。 segger的范例程序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例程有点特别,它自己创建了字体,而不是emwin内部的通用字体。如果你要自己显示更多的东西,先用TEXT_SetFont()设定一下内部自带的字体,估计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版主大哥,你能否做个测试,就放一个按钮,按钮上就显示单个英文字母,看看能否正确显示?
我用了Segger的好多例程,只要文本改为单个字符,就无法显示。

我快崩溃了,救救小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