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DisableWindow()控件还是能被修改?

楼主(2015-06-04):
RT,好奇怪。有些参数有相关性,想让其他参数处于不可修改状态,主要是DROPDOWN和SPINBOX。
在模拟器上测试的。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个bug,也有可能是那里没有设置好,后面我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个bug,也有可能是那里没有设置好,后面我也试试看。

鼠标是不能的操作,键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是不能的操作,键盘可以。

外置键盘吗?看来 解决下这个问题还是有实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