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 升级STM32F4固件库V1.5.1后can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06-05):
我原来用STM32F4固件库V1.4.0,can通信正常(发送),昨天升级固件库为V1.5.1后can不能通信,其它功能(显示等)正常。
对比V1.4.0和V1.5.1两个版本的stm32f4xx_can.c,没有改变。
不知问题在哪里?该如何检查?
求助于版主。谢谢!

网友:
1  .工程全编译试试。
2. can部分在这两个版本没有修改过。你可以试试在1.4.0固件库直接替换can部分。
    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工程全编译试试。
2. can部分在这两个版本没有修改过。你可以试试在1.4.0固件库直接替换can部分。
    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固件库V1.4.0编译运行成功后,用固件库V1.5.1的文件逐一替换,最后发现是system_stm32f4xx.c替换后can不能通信。
具体那些语句有影响,我没有找到。
版主有空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我把CMSIS中的system_stm32f4xx.c文件用STM32F4xx_StdPeriph_Examples/can中的system_stm32f4xx.c替换,can通信正常。
难道CMSIS中的system_stm32f4xx.c文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CMSIS中的system_stm32f4xx.c文件用STM32F4xx_StdPeriph_Examples/can中的system_stm32f4xx.c替换,can通信正常。
难道CMSIS中的system_stm32f4xx.c文件有问题?

是否方便把这两个文件都上传下,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F4xx_StdPeriph_Examples中的system_stm32f4xx.rar (7 KB, 下载次数: 104)
eric2013:

是否方便把这两个文件都上传下,我看看。
文件上传了,就是你放到百度云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件上传了,就是你放到百度云的那个。

CMSIS里面的文件这里有些问题,主时钟不对,不是168MHz了:

/************************* PLL Parameters *************************************/
#if defined(STM32F40_41xxx) || defined(STM32F427_437xx) || defined(STM32F429_439xx) || defined(STM32F401xx)
/* PLL_VCO = (HSE_VALUE or HSI_VALUE / PLL_M) * PLL_N */
#define PLL_M      25
#elif defined (STM32F446xx)
#define PLL_M      8
#elif defined (STM32F411xE)

#if defined(USE_HSE_BYPASS)
#define PLL_M      8
#else
#define PLL_M      16
#endif /* USE_HSE_BYPASS */

#endif /* STM32F40_41xxx || STM32F427_437xx || STM32F429_439xx || STM32F401xx */

/* USB OTG FS, SDIO and RNG Clock =  PLL_VCO / PLLQ */
#define PLL_Q      7

#if defined(STM32F446xx)
/* PLL division factor for I2S, SAI, SYSTEM and SPDIF: Clock =  PLL_VCO / PLLR */
#define PLL_R      7
#endif /* STM32F446xx */

#if defined(STM32F40_41xxx) || defined(STM32F427_437xx) || defined(STM32F429_439xx) || defined(STM32F446xx)
#define PLL_N      360  <----------------------------------------------------这里不对,他这里把F407的主频搞成180MHz了。
/* SYSCLK = PLL_VCO / PLL_P */
#define PLL_P      2
#endif /* STM32F40_41xxx || STM32F427_437x || STM32F429_439xx || STM32F446xx */

#if defined(STM32F401xx)
#define PLL_N      336
/* SYSCLK = PLL_VCO / PLL_P */
#define PLL_P      4
#endif /* STM32F401xx */

#if defined(STM32F411xE)
#define PLL_N      400
/* SYSCLK = PLL_VCO / PLL_P */
#define PLL_P      4
#endif /* STM32F411xx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SIS里面的文件这里有些问题,主时钟不对,不是168MHz了:

/************************* PLL Parameters *************************************/
#if defined(STM32F40_41xxx) || defined(STM32F427_437xx) || defined(STM32F429_439xx) || defined(STM32F401xx)
.......

高手就是高手,受教了。
非常感谢eric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