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自定义控件回调函数的概要指南

楼主(2015-06-05):
不清楚Eric有没有相关的帖,可能是重复内容。
主要是面向不满足于控件固有功能的需求,比如按键映射、外观等。emWin是基于层次式事件响应的架构,代码重用非常方便。

实例说明,以Dropdown为例:
1、回调函数的类型:
static void xxxx_DROPDOWN_Callback(WM_MESSAGE *pMsg);

2、函数实现,与窗口是类似的:
static void xxxx_DROPDOWN_Callback(WM_MESSAGE *pMsg)
{
    const WM_KEY_INFO *pInfo;
    switch (pMsg->MsgId)
    {
    /* 重写部分按键响应 */
    case WM_KEY:
        pInfo = (WM_KEY_INFO*)pMsg->Data.p;
        switch(pInfo->Key)
        {
        case GUI_KEY_LEFT1:
            GUI_StoreKeyMsg(GUI_KEY_BACKTAB, 1);
            break;
        case GUI_KEY_LEFT2:
            GUI_StoreKeyMsg(GUI_KEY_TAB, 1);
            break;
        default:
            DROPDOWN_Callback(pMsg);
        }
        break;
    default:
        DROPDOWN_Callback(pMsg);
        break;
    }
}

可以看到,需要重写的部分,自行处理,其余调用默认回调函数。
3、初始化调用:
WM_SetCallback(hItem, xxxx_DROPDOWN_Callback);

总结:就这样,本函数实现了按键的功能映射,而不需要在意按键扫描的键值。

网友:
在用资源列表创建的时候,怎么把自己的回调函数连接到那个特定的控件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用资源列表创建的时候,怎么把自己的回调函数连接到那个特定的控件上呢?

网友:
可以在对话框回调函数的初始化消息里面调用下这个函数:WM_SetCallback(hItem, xxxx_DROPDOWN_Callback);

hItem填写控件句柄,应该可以的。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2016-09-13):
GUI_KEY_LEFT1这个是自己定义的按键响应事件吗,要是可以得话,分享一下相当工程文件研究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