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最新升级STM32-V5开发板光盘资料V6.0的emWin触摸算法bug修正

楼主(2015-06-05):
最近客户反映V5开发板的电阻触摸屏在emWin例子的使用上存在问题,问题现象:触摸抬起的时候会有一个多余的飞点。
(注意,只有存在这个问题的客户需要注意此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客户也可以修改为此触摸方法,让触摸更稳定。)
下面运行的是路径:STM32-V5开发板光盘A -> 01.开发板例子 -> 96.emWin触摸校准(仅电阻屏,电容屏无需校准)-> emWin触摸校准例子

出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如下:
1.  从工程中的bsp_touch.c文件中找到TOUCH_Scan函数:

2.  替换TOUCH_Scan为如下内容,然后全工程编译即可 。

void TOUCH_Scan(void)
{
    uint16_t usAdcX;
    uint16_t usAdcY;
    static uint16_t s_usXBuf[SAMPLE_COUNT];
    static uint16_t s_usYBuf[SAMPLE_COUNT];
    static uint8_t s_ucPos = 0;
    static uint8_t s_count = 0;
    static uint8_t s_down = 0;
    static uint16_t s_usSaveAdcX, s_usSaveAdcY; /* 用于触笔抬起事件,保存按下和移动的最后采样值 */

    /* 获得原始的ADC值,未滤波 */
    if (g_ChipID == IC_8875)
    {
        /* 如果主程序正在访问RA8875,则丢弃本次触摸采集,避免影响显示 */
        if (RA8875_IsBusy())
        {
            return;
        }
        usAdcX = RA8875_TouchReadX();
        usAdcY = RA8875_TouchReadY();
    }
    else
    {
        if (TSC2046_PenInt())
        {
            /* 如果主程序正在访问其他SPI外设,则丢弃本次触摸采集 */
            if (bsp_SpiBusBusy())
            {
                return;
            }

            usAdcX = TSC2046_ReadAdc(ADC_CH_X);
            usAdcY = TSC2046_ReadAdc(ADC_CH_Y);

        }
        else
        {
            usAdcX = 0;
            usAdcY = 0;
        }
    }

    if (TOUCH_PressValid(usAdcX, usAdcY))
    {
        /* 按压30ms之后才开始采集数据 */
        if (s_count >= 30)
        {
            s_usXBuf[s_ucPos] = usAdcX;
            s_usYBuf[s_ucPos] = usAdcY;

            /* 采集10ms数据进行滤波 */
            if (++s_ucPos >= SAMPLE_COUNT)
            {
                s_ucPos = 0;

                   /* 对ADC采样值进行软件滤波 */
                g_tTP.usAdcNowX = TOUCH_DataFilter(s_usXBuf, SAMPLE_COUNT);
                g_tTP.usAdcNowY = TOUCH_DataFilter(s_usYBuf, SAMPLE_COUNT);

                if (s_down == 0)
                {
                    s_down = 1;

                    /* 触摸按下事件 */
                    State.x = TOUCH_TransX( g_tTP.usAdcNowX, g_tTP.usAdcNowY);
                    State.y = TOUCH_TransY( g_tTP.usAdcNowX, g_tTP.usAdcNowY);
                    State.Pressed = 1;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s_usSaveAdcX = g_tTP.usAdcNowX;
                    s_usSaveAdcY = g_tTP.usAdcNowY;

                }
                else
                {

                    if (TOUCH_MoveValid(s_usSaveAdcX, s_usSaveAdcY, g_tTP.usAdcNowX, g_tTP.usAdcNowY))
                    {
                        /* 触摸移动事件 */
                        State.x = TOUCH_TransX( g_tTP.usAdcNowX, g_tTP.usAdcNowY);
                        State.y = TOUCH_TransY( g_tTP.usAdcNowX, g_tTP.usAdcNowY);
                        State.Pressed = 1;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s_usSaveAdcX = g_tTP.usAdcNowX;
                        s_usSaveAdcY = g_tTP.usAdcNowY;
                    }
                    else
                    {
                        g_tTP.usAdcNowX = 0; /* for debug stop */
                    }
                }

            }
        }
        else
        {
            s_count++;
        }
    }
    else
    {
        if (s_count > 0)
        {
            if (--s_count == 0)
            {
                /* 触摸释放事件 */
                State.x = -1;
                State.y = -1;
                State.Pressed = 0;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s_count = 0;
                s_down = 0;

                g_tTP.usAdcNowX = 0;
                g_tTP.usAdcNowY = 0;
            }
        }
        s_ucPos = 0;
    }
}
==========================================================
修改后就不存在飞点问题了,现象如下:

网友(2015-09-23):
我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