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果把焦点固定在一个对话框内

楼主(2015-06-06):
我做一个界面的时候当焦点在对话框内来回切换的时候经常会卡死,我就想如果那个对话框没有关掉之前就不允许焦点切换到别的对话框,我是想定义一个变量,当对话框被关闭时那个变量就被付值,当那个变量没改变时不允许焦点切换到这个对话框之外,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吗?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
通过:WM_SetFocus() 将输入焦点设置到指定窗口。
指定到某个对话框后是不会切换到别的对话框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