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问题解答] EDIT是否可以设置成显示成密码“*********************”的格式

楼主(2015-06-09):
找了下没有发这种API

网友:
EDIT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只能显示的使用“******”代替。
MULTIEDIT有这个功能:MULTIEDIT_SetPasswordMode() 启用 / 禁用密码模式。

网友:
我们ATM机里面的例子是用的EDIT控件: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5

             /* 输入密码实时更新 */
            if (_PIN_Digits == 0)
            {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EDIT0), "");
            }
            else if (_PIN_Digits == 1)
            {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EDIT0), "x");
            }
            else if (_PIN_Digits == 2)
            {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EDIT0), "xx");
            }
            else if (_PIN_Digits == 3)
            {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EDIT0), "xxx");
            } else if (_PIN_Digits == 4)
            {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EDIT0), "x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