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用F407的USART1设置7位数据,2个停止位,偶校验向电脑发送数据不成功,求助

楼主(2015-06-09):
如题:
用F407的USART1设置7位数据,2个停止位,偶校验向电脑发送数据不成功

网友:
实际在我们的STM32-V5开发板上面测试了下,波特率115200,串口设置如下,打印三次我们的网站:

网友A:
文件:
串口完整配置代码如下,使用USART1:
/*
*********************************************************************************************************
*
*    模块名称 : 串口驱动模块
*    文件名称 : bsp_uart.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实现printf和scanf函数重定向到串口1,即支持printf信息到USART1
*                实现重定向,只需要添加2个函数: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nt fgetc(FILE *f);
*                对于KEIL MDK编译器,编译选项中需要在MicorLib前面打钩,否则不会有数据打印到USART1。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3-11-24 armfly  首发
*
*    Copyright (C), 2013-2014,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nclude "stm32f4xx.h"
/*
*********************************************************************************************************
*    函 数 名: bsp_InitUar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CPU的USART1串口硬件设备。未启用中断。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Uar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1 TX = PA9   RX = PA10 */
    /* 第1步: 配置GPIO */
    /* 打开 GPIO 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打开 UART 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将 PA9 映射为 USART1_TX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 将 PA10 映射为 USART1_RX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 配置 USART Tx 为复用功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输出类型为推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内部上拉电阻使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复用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USART Rx 为复用功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第2步: 配置串口硬件参数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使能串口 */
    /* CPU的小缺陷:串口配置好,如果直接Send,则第1个字节发送不出去
        如下语句解决第1个字节无法正确发送出去的问题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清发送完成标志,Transmission Complete flag */
}

网友(2021-03-22):
引用 网友A:
文件:
串口完整配置代码如下,使用USART1:

老大,我看串口驱动里面,有很多开关中断DISABLE_INT、ENABLE_INT
是不是可以改成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 UART_IT_RXNE)和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 UART_IT_RX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