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图片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5-06-09):
这几天在学习图片显示的时候,怎么都显示不出来,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希望高手们指点下,万分感激啊。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_acbird[18102UL + 1] = {
  0xFF, 0xD8, 0xFF,.................
}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delay_init(72);
    RCC->AHBENR|=1<<6;// 要开crc时钟
    GUI_Init(); //GUI初始化

    GUI_DispString("test inasdoinfoainsdof");
    GUI_JPEG_Draw(_acbird,sizeof(_acbird),0,0);
    while(1)
    {
            delay_ms(10);
    }
}

文字可以正常显示,可是图片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
动态内存一定要够大,特别是显示JPEG图片,还有就是你找个小点的JPEG图片试试,比如20*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