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问在V5+7寸电阻屏中,如何下载图片到RA8875控制的W25Q128中

楼主(2015-06-11):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出厂程序就可以,有个专门的图标是干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程序就可以,有个专门的图标是干这个。

有这方面的说明文档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方面的说明文档不?

这个没有做文档说明,等晚上或者明天早上了我发一个帖子,进行一下说明。

网友:
1. 下载我们最新的出厂程序V1.3d。下载后重启看到如下界面效果,点击RA8875字库图标:

2. 点击后进入到如下界面,界面中有RA8875字库和图库芯片的操作。

3. 点击“写字库芯片”按钮就可以写字库数据,点击“写图片芯片”按钮就可以写图库数据。
    其中写入的字库数据和图库数据都是存储在板子上面的NAND FLASH里面。要放入NAND FLASH
    的数据在开发板资料的如下目录里面:

4. 往NAND FLASH里面放数据也很容易,进入主菜单后点击图标“模拟U盘”

点击后会进入到如下界面。

5.  默认点击了“模拟U盘”图标后,就会将SD卡和NAND FLASH以模拟U盘的形式出现在我的电脑里面,如下所示:

6. 打开NAND FLASH,存入如下即可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