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请教STM32 IO的输出频率配置

楼主(2015-06-16):
STM32的IO输出频率可以通过寄存器OSPEEDR进行配置,但频率的配置依据是什么呢?没有在STM32的参考手册查阅到详细的信息,望版主解答,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不同的引脚速度对应不同内部驱动电路。猜的。

速度配置越高,噪声越大,功耗越大

楼主:
非常感谢回答,但是好像真的没发现有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回答,但是好像真的没发现有什么用处。

用处很多,一方面GPIO速率低的时候功耗低,另外配置其它SPI等外设的时候,降低GPIO的频率也可以降低噪声,提高SPI等外设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