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等宽字体问题

楼主(2015-06-16):
数值显示一般都要求是等宽字体,如果不使用等宽字体,会有残余字形保留。系统有自带的数字显示字体 如GUI_FontD32。无奈这个字体好像是最小的了,没有比这个跟小的数字字体了吧。

网友:
字形残留是什么问题,估计是没有及时更新。也可以使用宋体的ascii,是等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形残留是什么问题,估计是没有及时更新。也可以使用宋体的ascii,是等宽的。

比如显示一个0,然后显示1,因为0比1宽,显示1的时候,右半部分的0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显示一个0,然后显示1,因为0比1宽,显示1的时候,右半部分的0还在

这个是因为显示1的时候没有将0做下刷新,不过话说回来,使用等宽字体的话就可以直接覆盖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