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使用ucos会增加堆栈的消耗吗

楼主(2015-06-17):
我用103跑emwin时常常会遇到堆栈溢出卡死的现象,把堆栈的大小设大以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上ucos的话会不会增大堆栈的消耗?还是说能减少堆栈的消耗?

网友:
如果不使用ucos的话,emWin用的是系统堆栈,就是你在启动代码里面设置的大小。
如果使用了ucos就是消耗的任务堆栈。

网友:
uC/OS会增大栈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