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keil ide 的使用

楼主(2015-06-19):
請教各位前輩,我安裝了keil c 5.14 的版本也破解完成了,為什麼我選 device 的地方是空的,我該如何安裝device ?

网友:
感觉你的没有按照成功啊,怎么没有这几个按钮

网友:
有的话,点击最后一个,然后参考这个帖子,安装下就可以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6

5.14和5.10还稍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