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ropdown下来框重叠问题?

楼主(2015-06-24):
大家好,这边有个项目正在使用emwin做ui设计,需要用到编辑功能,如下拉框,edit等,由于显示屏较小,需要把这些控件放的比较近,比如上面放置一个dropdown,含4个items,不加滚动条,下拉框的正下方放置一个edit(禁止编辑模式),当点击dropdown时,只能显示一部分内容,被edit挡住的部分就无法显示啦,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先谢了!!

网友:
把dropdown向上拉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ropdown向上拉是否可行

网友:
dropdown确实有这个功能,但是如果我的下拉框是在中间怎么办,他的上下都有其他控件怎么办?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啊。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