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开发板的按键扫描-环形队列问题(新手)

楼主(2015-06-24):
        各位大侠,我认为V5例程里的按键处理程序中的环形队例有一个小问题,因为读到键值时会在队尾存入键值,现在假设一直没有取键值,那么队首指针将不会移动,如果在这期间一直有按键操作,那么队尾会一直有新的键值被存入,如果正好增长到队首指针的位置,则取键值时会认为是空吗?如果超过队首指针一个位置,则只能取到一个键值,但实际是连续按了11下了...不知道我分板对不对,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应该不会碰到这类情况,因为处理器的速度够快,不可能等我们按了十几下还没有取键值。我主要是从逻辑的角度分析的。谢谢解答!

网友:
把FIFO设置的稍大些,完全没问题,手速没有那么快。

楼主:
我有一种思路,当入队的尾指针检测到队列已满时,在存入新键值时把头指针的的地址向前移动,自动覆盖之前保存的键值勤,这样每次一定是取按键的最后十次键值。或者当检测到队已满时,丢弃新的键值,只保存前面的有效的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