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在Emwin显示汉字???

楼主(2015-06-24):
按照18章的教程,利用FontCvt生成字库C文件的方法,不能显示汉字,我直接把“安富莱”教程,移植到模拟器也是不能显示汉字,我的emwin是V5.22,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

网友:
修改显示汉字文件的文本属性为UTF-8编码没。这个要改。

楼主:
您说的是主函数的文本?我修改了也不行,字库文本属性也修改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
模拟器上面显示汉字的话,使用unicode编码的确是比较麻烦。刚才我试了试直接修改编码属性也是很多问题。
VC6.0里面修改会造成程序中汉字乱码,程序代码次序错乱,但是有时候能够显示, VS2013中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建议
1. 这个是模式器上面显示函数的方法,unicode编码,需要填写汉字的UTF-8编码,稍有些繁琐。

2. 另外就是直接使用GBK编码的汉字吧,简单方便,不涉及这些编码转换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上面显示汉字的话,使用unicode编码的确是比较麻烦。刚才我试了试直接修改编码属性也是很多问题。
VC6.0里面修改会造成程序中汉字乱码,VS2013中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建议
1. 这个是模式器上面显示函数的方法,unicode编码,需要填写汉字的UTF-8编码,稍有些繁琐。
[p_w_uplo ..

好的,在板子上已经可以显示了,我一开始测试的时候,把字库改成UTF_8格式了,没有把主函数文件修改!!!3Q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在板子上已经可以显示了,我一开始测试的时候,把字库改成UTF_8格式了,没有把主函数文件修改!!!3Q

下午了我在论坛发一个emWin模拟器的例子,使用GB编码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