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ICO图标

楼主(2015-06-25):
我本来打算用GUIBuilder画ICO的界面,但是因为这个GUIBuilder画的窗体将.dta的流位图加载进去后会出现一片蓝色,我看论坛里也是有很多人碰到这个问题。试了一些方式没成功。

如果改用回调函数,类似下图

这样的方式好像有一个缺陷,如果图标间距变大点,离开很远,也可以点击到ICO控件的是吗?

网友:
出现这种误触发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emWin的动态内存设置小了,emWin的动态内存一定要够大,后面我在我们emWin提高篇第10期例子,也就是你上面贴的第一个截图中改为使用
外部2MB 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不存在这种误触发了。

网友:
还有就是本身每个图标占用的位置要设置的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本身每个图标占用的位置要设置的小点。

V5的板子用这个例程,调用ICONVIEW_SetSpace(hWin, GUI_COORD_X, 100)增大ICO控件的间距之后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我手头上有V3的板子,我还没试过。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sdram的,我分配给emwin有25M的动态内存,结构还是一样的,回调函数。但是只要扩大间距之后,还是版主所说的误触发。每个图标占用的位置为50 50了,还是一样。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5跟这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V5的板子用这个例程,调用ICONVIEW_SetSpace(hWin, GUI_COORD_X, 100)增大ICO控件的间距之后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我手头上有V3的板子,我还没试过。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sdram的,我分配给emwin有25M的动态内存,结构还是一样的,回调函数。但是只要扩大间距之后,还是 ..

刚才又测试了一下,还是存在误触发的问题,这个误触发主要还是因为聚焦问题,我测试的时候发现,一旦点击了某个图标后,再退回主界面,任意点击非图标的位置还是能够触发图标。原因就是聚焦还在这个图标上面。

   后面我看看怎么解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测试了一下,还是存在误触发的问题,这个误触发主要还是因为聚焦问题,我测试的时候发现,一旦点击了某个图标后,再退回主界面,任意点击非图标的位置还是能够触发图标。原因就是聚焦还在这个图标上面。

后面我看看怎么解决下。

还有一个问题奥,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方式画ICO,但是开机的时候由于焦点不在这个ICO上面,导致我第一次点击ICO控件区域的时候会有出现,图标闪一下的情况。如果把焦点一开始就设置在某一个图标上市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不希望这么做。而卧看你们的例程里面好像没出现这样的情况。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奥,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方式画ICO,但是开机的时候由于焦点不在这个ICO上面,导致我第一次点击ICO控件区域的时候会有出现,图标闪一下的情况。如果把焦点一开始就设置在某一个图标上市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不希望这么做。而卧看你们的例程里面好像没出现这样的情况。请 ..

出现闪烁是因为动态内存小造成的,解决办法是通过一个变量阻止刷新实现的。你可以看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奥,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方式画ICO,但是开机的时候由于焦点不在这个ICO上面,导致我第一次点击ICO控件区域的时候会有出现,图标闪一下的情况。如果把焦点一开始就设置在某一个图标上市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不希望这么做。而卧看你们的例程里面好像没出现这样的情况。请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这句话的问题,没有放在GUI_Init()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