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EmWin在对话框里怎么显示实时刷新数值?

楼主(2015-06-25):
Emwin对话框里刷新显示数值到底是怎么实现的?郁闷了一个星期了都无果啊。
现在的方法如下:
        回调函数中的部分程序:
        case WM_PAINT:
                for(t=0;t<1;t++)                  //重复显示背景图
                {
                        GUI_DrawBitmap(&bm5050,0,(t+1)*50);
                        GUI_DrawBitmap(&bm5050,50,(t+1)*50);
                }
                DrawMyBiaozhen();             //绘制时速表指针
                GUI_DispDecAt(tmp_progbar1,10,400,4);       //显示adc数值
                break;
        然后在主程序中循环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hMain);

这样刷新效果非常慢,完全不能用。

想实现的效果:
1.在对话框里显示adc采集到的数值
2.类似demo里面那个speedmeter形式的指针旋转指出adc所在位置(表盘用图片,指针用gui绘制),并且只刷新表针位置而不整个刷新背景图片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做的?望高手赐教,不甚感激

楼主:
@eric2013   老大帮帮忙

网友:
参考下这个例子,只是我没有画到对话框上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例子,只是我没有画到对话框上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8

好的,学习下先,万分感谢

网友:
同求, 我现在想做 用串口给个数据实时 显示带LCD,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函数!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