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中℃温度字符的显示方法

楼主(2015-06-27):
方法很多种,本身温度字符可以看做是由两个字符组成的,下面提供两种方法。
1.  直接使用emWin本身支持的字体显示进行组合,比如:

2. 如果emWin使用了GB编码的汉字,直接调用温度字符就可以,因为温度字符是全角的。
   如果使用的是emWin提供的软件生成的unicode编码字符也是可以直接调用进行显示

网友:
主要是那个圈圈(度)的符号在mdk中不知道怎么输入? 它不像word中有插入特殊字符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那个圈圈(度)的符号在mdk中不知道怎么输入? 它不像word中有插入特殊字符的选项。

网友:
的确是,有时候只能写编码了。

网友(2015-08-27):
UTF-8无障碍,直接使用。

网友(2016-01-11):
使用搜狗输入法,可直接任意符号

网友(2024-07-27):
大佬们,为啥我显示不出这个左上角的圈

网友B:
平方和立方也显示不出来,难道我这版本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方和立方也显示不出来,难道我这版本不支持

直接手动生成吧

网友:
生成拉丁文编码?

楼主:
选择个中文字库,使用小字库方式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