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emwin 40期实验 BUTTON 问题

楼主(2015-06-29):
stemwin 40期实验 BUTTON 问题:官方例程下载到开发板后,点BUTTON背景不切换。 (下载出厂程序,触摸屏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首先先用这个例子做一下触摸校正,所有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这个例子做触摸校准。然后再点击button0就可以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emWin只有库,没有源码,源码是要花钱购买的,SEEGER官网报价是差不多1万欧元一套。

而咱们用STemWin是SEGGER授权给ST的,免费使用,但是只有库。

楼主:
谢谢。。在debug的时候。程序好像会一直执行这个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在debug的时候。程序好像会一直执行这个语句。

是的,这个是阻塞式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