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已解决]如何通过自定义按键消息在对话框回调函数中创建EDIT控件

楼主(2015-06-29):
尝试着通过自定义按键消息在对话框回调函数中创建EDIT控件(代码如下),在对话框回调函数中接收到自定义按键消息后能在串口打印出编号1(50行)处的提示信息,但下面的代码运行后屏幕上不出现EDIT_CreateEx函数创建的EDIT控件,一开始怀疑是编号2(58行)处的窗口无效化语句没加,但加上后仍然不显示。是我对EDIT_CreateEx函数的使用方式不对么?求教~

static GUI_WIDGET_CREATE_INFO edit_window[]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 0, 0, 0, 480, 272, 0, 0, 0},
    {TEX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TEXT0, TIPS_POSITION_X, TIPS_POSITION_Y,  400, 30, 0, 0},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0, TEXT_POSITION_X1 + 120, TEXT_POSITION_Y - 4,                                        200, 30, 0, 0x0, 0},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1, TEXT_POSITION_X1 + 120, TEXT_POSITION_Y - 4 + TEXT_SIZE_Y + TEXT_SPACE_Y - 4,       200, 30, 0, 0x0, 0},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2, TEXT_POSITION_X1 + 120, TEXT_POSITION_Y - 4 + (TEXT_SIZE_Y + TEXT_SPACE_Y - 4) * 2, 200, 30, 0, 0x0, 0},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3, TEXT_POSITION_X1 + 120, TEXT_POSITION_Y - 4 + (TEXT_SIZE_Y + TEXT_SPACE_Y - 4) * 3, 200, 30, 0, 0x0, 0},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4, TEXT_POSITION_X1 + 120, TEXT_POSITION_Y - 4 + (TEXT_SIZE_Y + TEXT_SPACE_Y - 4) * 4, 200, 30, 0, 0x0, 0},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5, TEXT_POSITION_X1 + 120, TEXT_POSITION_Y - 4 + (TEXT_SIZE_Y + TEXT_SPACE_Y - 4) * 5, 200, 30, 0, 0x0, 0},
    {BUTTO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BUTTON0, 400, 60, 65, 30, 0, 0}
};
static EDIT_Handle s_flow_edit_handle;
int main()
{
    /** emWin初始化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CreateDialogBox(edit_window, GUI_COUNTOF(edit_window), edit_cb, 0, 0, 0);
    while (1)
    {
        GUI_Delay(10);
    }
}
static void edit_cb(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WM_HWIN hWinSrc;
    hWin    = pMsg->hWin;
    hWinSrc = pMsg->hWinSrc;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控件初始化 */
            break;
        case WM_PAINT:
            /** 绘制一些背景线条 */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USER_KEY_ENTER:                                 /**< 自定义按键消息 */
                    rt_kprintf("Create the flow 1 edit\n");          /**< 编号 1 */
                    /** 创建编辑框 */
                    s_flow_edit_handle = EDIT_CreateEx(350, i, 60, 30, hwin, WM_CF_SHOW, 0, GUI_ID_EDIT6, 3);
                    EDIT_SetFont(s_flow_edit_handle, TITLE_FONT);
                    EDIT_SetFocussable(s_flow_edit_handle, 0);
                    EDIT_SetTextAlign(s_flow_edit_handle, GUI_TA_VCENTER | GUI_TA_CENTER);
                    WM_DisableWindow(s_flow_edit_handle);
                    EDIT_SetDecMode(s_flow_edit_handle, (long)345, 0, 999, 0, GUI_EDIT_NORMAL);
                    //WM_InvalidateWindow(WM_GetClientWindow(hWin)); /**< 编号2 */
                    break;
            }
            break;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解决:早上起来再看上面的代码发现原来是个粗心的错误,52行代码中有个局部变量i,这个i的值在自定义的USER_KEY_ENTER消息中是未定义的,导致EDIT_CreateEx函数创建的EDIT控件坐标超出了屏幕的显示范围。Orz...
这也提示我
作为接口的使用者不应该依赖接口内部的参数合法性检验(万一就没有检验呢?),尽量保证传入参数的合法性。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昨晚和今天都有事情不能及时回复你.
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昨晚和今天都有事情不能及时回复你.
解决了就好


恩,粗心的问题也不该耽误版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