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arm_rfft_fast_f32  問題

楼主(2015-06-30):
各位好:

小弟在測試 arm_rfft_fast_f32 時  有成功實現出1024點 的FFT  (搭配matlab 驗證)  參考 ( 安富莱_STM32-V5开发板_数字信号处理教程(V1.0) )

但點數加至 2^17=131072點  測試 時 跑到 arm_rfft_fast_f32  會直接跳至  HardFault_Handler

是否點數已超過計算範圍!?

該如何計算最多可以在V5開發粄計算幾點!?

謝謝

网友A:
不支持,最大好像是8192点FFT

楼主:
8192  測試結果  會超出  float 容忍最大值

所以 最大應該能 4096點

感謝

网友B(2024-02-03):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最大好像是8192点FFT

参考硬汉的教程,进行测试,用这个函数arm_rfft_fast_f32实现的FFT测试,相位测试结果幅度、相位都是正确的。

但是用arm_cfft_fast_f32计算只有幅值是对的,相位不对。不知道为何了

还有常用的fft计算一般都是用哪一个cfft还是rff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硬汉的教程,进行测试,用这个函数arm_rfft_fast_f32实现的FFT测试,相位测试结果幅度、相位都是正确 ...

同样的数据,CFFT和RFFT计算应该是一样的,RFFT仅仅是没有计算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