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外接键盘触发事件的逻辑关系不懂

楼主(2015-07-01):
以下程序是STemWin教程中的键盘输入教程,大概在307页左右,我想问的是第二段程序如果按下K3键之后会跳转到第一段程序所在的界面(此时为当前界面)上吗?

另外,V3板子有没有类似相关的程序,外部键盘的,现在很急,我试了下其他的板子,返回不到case WM_KEY:这个地方,但是如果返回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 1);也可以在界面上切换焦点,我看了教程感觉理解了,是实际操作了下感觉还是不大清楚
(1)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Dlg,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Dlg, 0);
break;
}
break;

(2)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实现截图*/   (1)
BSP_OS_SemPost(&SEM_SYNCH);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实现TAB按键的功能*/   (2)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 1);
break;
case KEY_DOWN_K3:     /* K3键按下 实现CANCEL的功能 */   (3)
GUI_SendKeyMsg(GUI_KEY_ESCAPE, 1);
break;

网友:
这个就叫回调机制。。。。

按键识别后,存储一个消息到内核程序中。内核程序会判断当前是哪个界面,哪个窗口,然后把这个消息发送到这个窗口。

这个消息的传递,排列,选择,都是emwin来处理的,没有公开源码。理论上,应该是在心跳周期中都会查询检查一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叫回调机制。。。。

按键识别后,存储一个消息到内核程序中。内核程序会判断当前是哪个界面,哪个窗口,然后把这个消息发送到这个窗口。

这个消息的传递,排列,选择,都是emwin来处理的,没有公开源码。理论上,应该是在心跳周期中都会查询检查一遍的。

网友:
嗯,回调我明白,就是说它无法返回到case WM_KEY:,要不然这个switch case语句就没什么用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