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VC6.0超级精简版,实际测试XP, WIN7 32位和64位上面都可以使用

楼主(2015-07-02):
安装包:
安装包大小只有16MB左右。
用来运行emWin模拟器完全没问题。测试添加文件或者文件组都没问题,不存在冲突问题。
=========================================================

网友:
看漏了,win8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漏了,win8没法用。。。

网友:
WIN7上面用的很爽,以前我安装的专业版,只能打开一个VC工程,现在可以打开多个了,电脑上面我也安装了VS2013,不过还是VC用起来方便。

网友:
现在买的电脑都是配的正版win8,就不方面再装回盗版了。

本来想试试模拟器,可是vs2012比较复杂,再加上本来不是软件出身,摸索一两天还只会跑官方demo,不会跑自己修改的程序,只好放弃了。。。

一直都是在自己的硬件平台上修修改改,定位坐标的时候,游标卡尺都用上了!

楼主:
一个介绍较全面的网址:http://c.biancheng.net/cpp/html/1117.html

网友(2015-12-19):
惊喜发现,win10 64位可以正常用这个VC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惊喜发现,win10 64位可以正常用这个VC6.

网友:
是的,我一直在用,我现在用的就是win7 64bit

网友(2015-07-05):
请问您搞定了吗?我在win7上,还是没搞定,做了很多处理,都 不行。

网友B(2016-09-22):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的电脑都是配的正版win8,就不方面再装回盗版了。

本来想试试模拟器,可是vs2012比较复杂,再加上本来不是软件出身,摸索一两天还只会跑官方demo,不会跑自己修改的程序,只好放弃了。。。

一直都是在自己的硬件平台上修修改改,定位坐标的时候,游标卡尺都用上了![s:139 ..

   当年都是把电脑屏幕睡下来,用直尺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都是把电脑屏幕睡下来,用直尺量

我用过VS2013,太卡了,搞的电脑一直卡卡的,启动的时候启动半天,直接卸载了。
现在就一直用这个精简版了。

后面换了固态硬盘了,应该就好用很多了。

网友(2016-11-23):
我是WIN7的 32位   前几天 就因为 这个事情  折腾了一阵子 在网上 找了一些方法,但是 用起来 不顺手,现在装了这个 !测试了 ! VERY GOOD!

网友(2017-07-21):
如何运行emWin模拟器,有没有参考例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运行emWin模拟器,有没有参考例程?
谢谢!
新版emWin教程,此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版emWin教程,此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2017-10-11):
最新版模拟器好像已经不支持 VC6.0了   我看软件包里面已经没有了VC6.0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新版模拟器好像已经不支持 VC6.0了   我看软件包里面已经没有了VC6.0的工程

没关系,我这个帖子里面提供了解决办法: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809

网友(2018-02-19):
非常感谢分享,装机试试。

网友F:
16M的VC6,不太可能吧,我现在一直用专业版的VC6,五百多M的安装文件呢,原来一直在XP下用,后来系统换成WIN7 64位了,为此VC6在下面运行的话还得更新两个DLL文件才行

楼主(2018-10-15):
引用 网友F:
16M的VC6,不太可能吧,我现在一直用专业版的VC6,五百多M的安装文件呢,原来一直在XP下用,后来系统换成WI ...

这个是早期做二级C语言考试用的。所以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都是把电脑屏幕睡下来,用直尺量

:楼主幽默

网友G(2019-07-10):
装了个VS2019,emWin5.24模拟器的例程编译报错,是不是需要哪里设置?文件路径没有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了个VS2019,emWin5.24模拟器的例程编译报错,是不是需要哪里设置?文件路径没有中文的

网友:
确实要根据这个设置一下

网友(2020-02-09):
看来stemwin模拟器相关都在这个帖子里面可以找到了,多谢。mark一下

网友(2020-04-02):
下载安装后不能新建工程,只能新建.c文件,有点不正常

网友:
win 10果然能用!!!

网友:
win10确实能用,感谢硬汉提供的好工具

网友H(2021-04-23):
是否有codeblocks的工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否有codeblocks的工程呢?

没有。

网友I(2021-10-24):
windows11用不了啦,秒退

网友J:
何必装本地机 有神器virtualbox vc6装 虚拟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windows11用不了啦,秒退

看来win11不再支持VC6.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何必装本地机 有神器virtualbox vc6装 虚拟机里

谢谢,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