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  定时器

楼主(2015-07-03):
在两个窗口中分别设置了定时器   单独每个窗口都能使用

在使用按钮切换的时候  第二个窗口不显示数字

请问什么原因啊   谢谢

网友:
注意,要先创建好窗口,调用下面的函数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WinChild), /*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
                   ID_TimerTime2,                      /* 用户定义的Id。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此值可以设置为零。 */
                   20,                           /* 周期,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
                   0);

才有效,要不句柄hWinChild是无效的。

楼主:
我在第一个界面中 加入了一个按钮  点击后调用
void CreateFramewin(void)
{
    hWinChild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Child,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Child),_cbDialogChild, WM_HBKWIN, 0, 0);

}
来创建好窗口

在第二个窗口回调函数中加入case WM_TIMER  可还是不能进行更新  只能显示文本 不能定时刷新

请教一下问题所在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第一个界面中 加入了一个按钮  点击后调用
void CreateFramewin(void)
{
    hWinChild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Child,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Child),_cbDialogChild, WM_HBKWIN, 0, 0);

.......

特别注意,你是先创建的定时器,后创建的窗口,创建完窗口后才有的句柄 hWinChild ,这个时候用句柄 hWinChild 创建定时器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要先创建好窗口,调用下面的函数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WinChild), /*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
ID_TimerTime2,    &nb ..

谢谢  问题解决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