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CPU_CRITICAL_METHOD_STATUS_STK和CPU_CRITICAL_METHOD_STATUS_LOCAL的配置说明

楼主(2015-07-05):
/*
*********************************************************************************************************
*                                   CRITICAL SECTION CONFIGURATION
*
* Note(s) : (1) Configure CPU_CFG_CRITICAL_METHOD with CPU's/compiler's critical section method :
*
*                                                       Enter/Exit critical sections by ...
*
*                   CPU_CRITICAL_METHOD_INT_DIS_EN      Disable/Enable interrupts
*                   CPU_CRITICAL_METHOD_STATUS_STK      Push/Pop       interrupt status onto stack
*                   CPU_CRITICAL_METHOD_STATUS_LOCAL    Save/Restore   interrupt status to local variable
*
*               (a) CPU_CRITICAL_METHOD_INT_DIS_EN  is NOT a preferred method since it does NOT support
*                   multiple levels of interrupts.  However, with some CPUs/compilers, this is the only
*                   available method.
*
*               (b) CPU_CRITICAL_METHOD_STATUS_STK    is one preferred method since it supports multiple
*                   levels of interrupts.  However, this method assumes that the compiler provides C-level
*                   &/or assembly-level functionality for the following :
*
*                     ENTER CRITICAL SECTION :
*                       (1) Push/save   interrupt status onto a local stack
*                       (2) Disable     interrupts
*
*                     EXIT  CRITICAL SECTION :
*                       (3) Pop/restore interrupt status from a local stack
*
*               (c) CPU_CRITICAL_METHOD_STATUS_LOCAL  is one preferred method since it supports multiple
*                   levels of interrupts.  However, this method assumes that the compiler provides C-level
*                   &/or assembly-level functionality for the following :
*
*                     ENTER CRITICAL SECTION :
*                       (1) Save    interrupt status into a local variable
*                       (2) Disable interrupts
*
*                     EXIT  CRITICAL SECTION :
*                       (3) Restore interrupt status from a local variable
*
*           (2) Critical section macro's most likely require inline assembly.  If the compiler does NOT
*               allow inline assembly in C source files, critical section macro's MUST call an assembly
*               subroutine defined in a 'cpu_a.asm' file located in the following software directory :
*
*                   \<CPU-Compiler Directory>\<cpu>\<compiler>\
*
*                       where
*                               <CPU-Compiler Directory>    directory path for common   CPU-compiler software
*                               <cpu>                       directory name for specific CPU
*                               <compiler>                  directory name for specific compiler
*
*           (3) (a) To save/restore interrupt status, a local variable 'cpu_sr' of type 'CPU_SR' MAY need
*                   to be declared (e.g. if 'CPU_CRITICAL_METHOD_STATUS_LOCAL' method is configured).
*
*                   (1) 'cpu_sr' local variable SHOULD be declared via the CPU_SR_ALLOC() macro which, if
*                        used, MUST be declared following ALL other local variables.
*
*                        Example :
*
*                           void  Fnct (void)
*                           {
*                               CPU_INT08U  val_08;
*                               CPU_INT16U  val_16;
*                               CPU_INT32U  val_32;
*                               CPU_SR_ALLOC();         MUST be declared after ALL other local variables
*                                   :
*                                   :
*                           }
*
*               (b) Configure 'CPU_SR' data type with the appropriate-sized CPU data type large enough to
*                   completely store the CPU's/compiler's status word.
*********************************************************************************************************
*/

楼主:
我们要保证函数在进入临界区前中断时开着的,退出临界区还是开着的,进入临界区前是关着的,退出临界区还是关着的。

第一种方式 CPU_CRITICAL_METHOD_INT_DIS_EN是无法满足的,应为容易出现如下情况:

如果在临界区中调用uCOS函数时中断时关掉的,退出后就重新开启中断了,而此时再执行别的函数,就会有发生中断嵌套的可能,而这个是发生在了临界区中,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种和第三种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这个就是上面所说的multiple levels of interrupts的意义,也就是一个临界区里面嵌套一个临界区。

楼主:
另外要特别注意一点:
*                           void  Fnct (void)
*                           {
*                               CPU_INT08U  val_08;
*                               CPU_INT16U  val_16;
*                               CPU_INT32U  val_32;
*                               CPU_SR_ALLOC();         MUST be declared after ALL other local variables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