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osucII定时器中断后 LCD黑屏
学习!

楼主(2015-07-07):
老师布置的一道题,如题:

题目 11 串口中断方式数据发送和接收
1. (20 分)点亮 ISO-MINI 开发板上的一盏灯。
2.(20 分)采用 emWin5.22,在 LCD 上创建下面 4 个按键并分别实现相应功能。
按键 K1 按下:数据单次发送;按键 K2 按下:创建 100ms 的软件定
时器,每 100ms 发送一次数据;按键 K3 按下:关闭软件定时器;按
键 OK 按下:等待串口软件向开发板发送 10 个字符数据,开发板接
收到后,再将其返回。要求使用串口中断方式实现上述功能。
3.(20 分)采用 emWin5.22,将开发板接收到的数据在 LCD 上显示出来;用中文
显示题目名称、作者姓名、班别和学号。
4.(20 分)基于 uC/OS-Ⅲ操作系统实现上述应用。
5.(20 分)写出详细的设计报告,格式请参考附件
    KEY2/KEY3 那部分用到定时器中断,但是加了定时器中断就直接黑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串口接收数据在 Multiedit控件实时显示, 我是用个全局变量Res 但是不知道怎么显示

图为 未加定时器的现象
学习!

楼主:
有大神在么, 迟点发源代码
学习!

网友:
1. KEY2/KEY3 那部分用到定时器中断,但是加了定时器中断就直接黑屏
    你的这个是用的那个定时器,滴答定时器吗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串口接收数据在 Multiedit控件实时显示, 我是用个全局变量Res 但是不知道怎么显示
    这个可以做的简单点,发送完一个字符后,串口等待接受,接受到后,在Multiedit上面显示,如果找不到
    单个字符如何忘Multiedit添加,就整体的全部重新添加。
=========================================================
由于是老师留的作业,主要是给你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KEY2/KEY3 那部分用到定时器中断,但是加了定时器中断就直接黑屏
    你的这个是用的那个定时器,滴答定时器吗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串口接收数据在 Multiedit控件实时显示, 我是用个全局变量Res 但是不知道怎么显示

网友:
定时器就是 平时裸机用的定时器中断 TIM3,  控件实时显示是不知道用哪个  函数!显示串口接收的数据在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