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VS2013打开emWin模拟器注意事项

楼主(2015-07-07):
由于emWin的模拟器是用的VC6.0建立的,所以使用VS2013的话,得注意下,打开的时候打开这个图标:
然后一路确定即可。

网友(2015-12-07):
终于搞定了 泪流满面啊,谢谢了

网友A(2019-05-07):
用VS2013 怎么执行模拟器中的其他demo啊  也没有setting选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S2013 怎么执行模拟器中的其他demo啊  也没有setting选项啊

应该也有设置位置的,找找,VS我不熟

网友(2020-01-29):
请教一下!vs2013运行emwin是不是不支持win10 32位系统啊~

网友:
搞定了!原来是输出文件名称不匹配

网友B(2021-07-06):
引用 网友A:
用VS2013 怎么执行模拟器中的其他demo啊  也没有setting选项啊

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VS2019打开emWin模拟器注意事项(VS2015,VS2017,VS2013同样适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40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