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外部键盘的V3例程

楼主(2015-07-07):
求外部键盘的V3例程,能直接用,碰到点问题,不是太理解,急需。

网友:
没有这个例子。V5板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例子。V5板子有

emwin的按键是不是不大好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win的按键是不是不大好使啊?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用。

对于ICO图标有使用过吗,能进行切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ICO图标有使用过吗,能进行切换吗

这里有我早年录的视频,用的ICONVIEW.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我早年录的视频,用的ICONVIEW.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89

嗯,这些我以前也看过,可能我的意思没表达清除。用外部键盘进行ICO的切换。

网友:
有的,这个视频和例子可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这个视频和例子可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0

网友:
嗯,好的好的,我看一下先。先谢谢了,不明白再请教您

网友:
嗯。。这样子得奥,如果你还有印象,我上周发了个帖子求助了下你,就是关于这个ICO之间空隙,点了之后也会触发。我尝试 了下没解决,使用的方式跟你不一样了。你那边是用一个ICO控件,放入很多图片,根据项目号来判断。我这边为了克服那个误触发的问题,直接是用多个ICO图标,每个图标放了一个图标。这样子无触发是不会了,可能智能家居的方式也不大好用了。我之前有试过,TAB也没办法切换ICO控件